[电动] 时隔几个月后再次如入手锐奇7220-2.5a手枪钻

楼主(2022-04-29):
现在手上的龙韵16.8v的手枪钻不知不觉已经用了4年了 最近电池被我摔得插不稳了 而且我自己换了电芯 用的是笔记本电脑上的18650电池 容量比较小  工作时又老是掉电池 (电池卡子断了)。最终在咸鱼上入手了这锐奇7220  开始的时候是看得东城16.8v的1603e 价格比这个更便宜 ,同样的扭矩 最后在快手上看了这个锐奇后见这个比较好看(最主要是这个夹头是轴锁)后面你们先看看外观图吧 后期我来拆机对比 我帖子已经有一把大有5282的5.2a手枪钻拆解图了 可以去看看

网友A:
似乎有约定,无刷机的夹头的同轴度比较好,并且都带有轴锁

网友B:
有5282,还搞个20v电钻怎么用,不配个12v的机器?

网友C:
同心度这么差?多少价格入的?

网友D:
这就要考虑你的延长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约定,无刷机的夹头的同轴度比较好,并且都带有轴锁

那是因为无刷机普遍单价高一些,可以用好点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度这么差?多少价格入的?

那是因为这个批头问题 还有个视频 格式大了 上传不了  这个8mm的彩钢套筒 有点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282,还搞个20v电钻怎么用,不配个12v的机器?

这个重量轻点  带电池跟5282的裸机一样重  要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要考虑你的延长杆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批头问题  100-150长的好点的批头找不到了  这个还买成20一根 还是同心度不行了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这个批头问题 还有个视频 格式大了 上传不了  这个8mm的彩钢套筒 有点弯 ...

坐等拆解,拆的话,应该是全网首拆了吧,我没找到7220的拆解。主要还是看价格,价格几何?

网友:
楼主拆开7220看下呗,如果有这个动手能力的话,不会拆最好别拆 有拆开装上去就弄坏了

网友:
你用那个玩意儿弯扭七八的测它的同心度。咋想的?去拆一个打印机的硒鼓,里边有好几个光轴。

网友E:
锐奇这把 电扳手也不错,扭力强劲。

网友:
这个7220是我用过的电钻里面同心度最好的,而且转速很快,我的那把充满电之后实测能达到2300的转速,比5283的实测转速还要高。至于5283,除非有重活,我是真不想用它,太重,而且我那把5283动平衡非常差,2档满速没几秒钟就震得我手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锐奇这把 电扳手也不错,扭力强劲。

锐奇的新款电扳手已经上市了?我从TB和闲鱼都没找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网友:
这同心度可人啊~你确定不是加长杆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锐奇的新款电扳手已经上市了?我从TB和闲鱼都没找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去年五金展上看到的

网友:
有点摇也没啥,不要太纠结。

网友G:
闲鱼479元一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闲鱼479元一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玩意 目前就没有假货,光开模具费 都得大几十万,谁仿冒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