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屏幕出现斜条纹

楼主(2022-04-29):
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用的友达屏,出现满屏从左上到右下45度的暗条纹,白色背景比较明显,这个怎么修?

网友:
多半是电源滤波不良,混进来交流信号了,用电池看一下有没有,换换电源看看

网友:
从新拔插下屏幕的排线?试试

网友A:
如果条纹会动就是有干扰了, 如果不动那是偏光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条纹会动就是有干扰了, 如果不动那是偏光老化了

不会动,是固定的

网友B:
我2009年买的戴尔,原装三星屏,到2010年出现了斜纹。

去苏州售后认定屏幕问题更换了到现在一直们问题,感觉换后的屏蔽三星的更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009年买的戴尔,原装三星屏,到2010年出现了斜纹。

去苏州售后认定屏幕问题更换了到现在一直们问题,感 ...

三星斜纹屏挺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星斜纹屏挺多

后换的为京东方的屏,又10多年了,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条纹会动就是有干扰了, 如果不动那是偏光老化了

是外偏光还是内偏光老化造成的,有人维修更换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换的为京东方的屏,又10多年了,啥事没有。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真是偏光膜质量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真是偏光膜质量问题吗

这就不用管了,我有联想14寸拆机屏,要不要来一块?

网友:
把屏线拆下,清洁接头金手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用管了,我有联想14寸拆机屏,要不要来一块?

不一定能用

网友:
笔记本几乎处于淘汰的边缘,外接显示器看看,排除信号源问题,检查排线接触是否良好,不行就换个屏幕!

网友C:
先自己动手,看看屏线,别的坏了,搞不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自己动手,看看屏线,别的坏了,搞不定吧?

是屏的问题

网友D:
是屏的问题,我在Dell售后时问的,那边和我打招呼说下个月来吧,这个月指标用完了。后来我也没去。再后来保质期就过了。
我那个一开始不太明显,后来工地上有个小子看视频时,以为是灰,用湿布擦了屏幕。结果下次打开电脑时就越发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屏的问题,我在Dell售后时问的,那边和我打招呼说下个月来吧,这个月指标用完了。后来我也没去。再后来保 ...

三星屏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外偏光还是内偏光老化造成的,有人维修更换过吗

一般都是内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