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佰仕通BST-C8001充电器套装拆解简测

楼主(2022-04-29):
佰仕通BST-C8001充电器套装

MC34063A芯片

空载电流2mA左右,输出电压4V左右

充一节AA电池电流185mA左右

充二节AA电池电流342mA左右

充一节AAA电池电流97mA左右

充二节AAA电池电流180mA左右

网友:
充电器太差

网友:
用料一般吧, 贵的话就不值了

网友:
这种套装不知道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可入手

网友:
看着还不错,关键是电池的质量。

网友:
就一34063啊,充满能自停不?

网友:
这个电流估计电池容量大点要充上一整天。

网友:
恒压冲,还行了。比用LDO的强不少了。。。
自己算好时间就是了。。。

网友:
充电电压这么高,4v充镍氢电池不会充坏吗

网友:
用的傻充很好,什么智能的都见鬼去吧,反正电池用个50次就够本了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用34063起码比7805方案好

网友:
还行,就是恒压充太慢。

网友:
我买的 德利普的,没拆开看过

楼主:
也就是个傻充,人工掌握一下时间吧

网友:
很简单的充电器

网友:
傻充 能用~

网友:
负极电池片那里是什么,双面胶带?

网友:
便宜就好用

网友:
测电板看着不错

网友:
人工智能定时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