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U18 USB无线网卡拆解

楼主(2022-04-29):
应该是首拆吧,同时也发现近年来的USB无线网卡做工越来越缩水,这款网卡用的还是上代产品U12的模具,只是少了一个侧面的WPS键的开孔,先上外观图

正面

反面

扯去遮羞盖

褪去外衣,正面图,芯片是螃蟹的RTL8832AU,已经很多某宝厂商用过了,没有配置外置功放

反面图,有一颗flash芯片,内置win10驱动

完毕

总结,免驱产品,安装驱动比较方便,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内置功放比较强,虽然没有外置功放,感觉信号也还可以,不知道价位更高的USB AX56有没有外置功放。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是,周边的元件越来越少了,但是信号接收貌似还不错,发射的话因为没有外置功放估计一般

网友:
目前一般USB网卡都差不多,性能也足够了,大部分还免驱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自己改,把那两个蓝色的合路器扣掉,收发分别接lna和pa,然后4个天线两收两发,性能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自己改,把那两个蓝色的合路器扣掉,收发分别接lna和pa,然后4个天线两收两发,性能翻倍 ...

谢谢大佬指点,本人小白,再说这个卡目前性能感觉也够用,基本可以跑满家里面500m的带宽了

网友C:
买过一个蓝牙WIFI二合一的设备,驱动安装很麻烦,用的机会不多,感觉浪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蓝牙WIFI二合一的设备,驱动安装很麻烦,用的机会不多,感觉浪费钱了 ...

我是单独买了一个蓝牙适配器,但是感觉真正用得上的场合并不多,最关键是对Wifi的干扰很大,也属于浪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