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酷小样 3位迷你插线板

楼主(2022-04-29):
酷小样 3位迷你插排,应该是OEM的,白色,正面一位五孔,两个侧面各个一位两孔,类似魔方插座,一米线长,插头为扁头,背部为两段,可以分段拆开,背板上有接线说明。比较小巧,适用于单一电器延长线,电瓶车延长线使用。

包装

包装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两段背部

两段背部

背部拆开

背部拆开

背部盖板有接线说明

背部盖板有接线说明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两个背板

两个背板

网友:
没有价格和链接的拆机贴是没有灵魂的

楼主:
狗东购买,张大妈查询有链接,每个9.9,需买两个。背板有孔,可以改弱电箱用,在马云家看到有不带线其他品牌的,不用改。

网友:
这小样的质量还可以哟

网友A:
看着做工和质量都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就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和质量都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就一般了

jd和pdd有活动,力度不小,要守着。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可以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零、地线采用的点焊连接。

网友:
恭喜楼主,做工不错啊。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还可以,一般10A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9.9不如买做活动时的正泰或者航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