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电锤 TE1 TE2 平面滚针轴承正反面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2-04-29):
拆出来后忘记了原始的安装方向,怕装反了有问题,有谁拆过有印象指教下

网友:
木有正反,随便装

网友A:
安装平面轴承需注意:平面轴承两侧档环,按其内孔的大小分紧环和松环。轴承的紧环套在轴上,松环装在轴承座孔内,不可装反。中间的滚动体没有正反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平面轴承需注意:平面轴承两侧档环,按其内孔的大小分紧环和松环。轴承的紧环套在轴上,松环装在轴承座 ...

你字多,我信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字多,我信你,学习了

同学们基本都交卷了,只有我还在奋笔疾书。尽管后面的题我也不知道答案对不对,但我相信,只要字写得多,卷答得满,老师一定会认为我是好学生,肯定能得不少印象分。别看已交了卷的在操场玩得欢,等卷子批出来,他们一定都会朝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一想到这,手里的笔禁不住划拉得更快了。

网友C:
看爆炸图 应该是没有前后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爆炸图 应该是没有前后之分。

这么复杂呀,谢谢分享,应该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