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进水海康威视DS-3E0510P-E 10口POE交换机,修复完成

楼主(2022-04-29):
之前进水拆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389-1-1.html

修复过程比较曲折,故障现象为Lan口灯全亮,8口都无响应

开始以为是网变和交换机芯片有问题,然后网变全拆了 不中;8口芯片也换了新的,花了30米,换上了还是没用;

RTL8211F拆掉重新补焊一遍也失败

此时将目光放在单片机芯片上,因为所有Lan灯都在通过逻辑芯片,最后信号由单片机芯片发出,我在想是不是单片机故障了 看能不能刷程序试下。

此款单片机(丝印3BQ20,型号:N76E003AQ20)属于替代方案,引脚同stm8S003相同,以下是引脚资料

由于手头别的事情就搁置了几天。
然后又由于某些原因,手头有了新的海康DS-3E0510P-E,单版本号是v2
这里网上有拆机,直接借张图

然后看着空电容位手又痒痒准备加满

然后量了下各电压发现,发现这个地方电压与我之前量的有出入,电压是1.1V,不是我量的3.3V

这时我转过头来想想会不会是我量错了,经过重新量发现,卧槽  量错地方了,这个位置根本没电压!

会不会是因为没电压,单片机没过自检?这个想法冒出来之后

没办法,只有上神奇找了

左后发现在DC-DC电路背面,这个电阻位GG了,但是我也不敢随便补电阻,怕电压不对

简单粗暴,直接上可调板

然后奇迹出现了,好了!就这么好了

最后,RTL8211F后面掉了不少滤波电容,补颗固态

改完之后,所有焊点涂上指甲油,收工

网友:
高手, 上市调压板直接供电这个还是要点技术的。

网友: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这种东西 泡水了,过孔或者是里面有问题的隐疾是最难处理的。

网友:
泡水后主板腐蚀断线,不一定有元件损坏,也有用外接电源过,不过我是用二极管多个串联降压。

网友:
权当飞线了一个电源么?

网友:
电阻可以根据DCDC芯片的电压计算工式倒过来算,

网友:
这一顿骚操作,赶上重买一个了吧

网友:
点赞,进水的东西最不好修了

网友:
原来有一个24口交换机,开机能正常使用,但过一两天,有时是三四天,就会断流,需要断电重启。电路板外表看不出问题,没有明显的原件损坏。
这种情况是电容老化了吗?还是某个地方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