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RTL9210B桥接芯片bug

楼主(2022-04-29):
rtl9210B用了几个月了,但是配23固件的sn550会出现待机无读写温度无故升高,43、44度很容易,之后就降不下去,一直维持这个温度。rtl9210在1.27.25版本固件提高了980pro和sn550的稳定性,但是这个版本只给9210更新了,9210B是没有的,9210B直到1.29.12固件也是丝毫没有改善,不知道还有谁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2022-06-19):
我都刷过好多版本的固件了,温度问题好像一直没解决,有的版本的用5G线温度比10G线低,最近刚刷了最新版本的固件,5G线温度也高

网友:
我1.23试过sn550正常目前1.23 固件接的硬盘盒 上过970evo  m9plus  m10pe 都正常
不过另一个刷1.29固件的就温度高
同样asm 2362硬盘盒 一直高温。我都忍不了 夏天用湿水巾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