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上瘾了,又做了一个2.0的128g的U盘

楼主(2022-04-29):
之前某宝买的个雷克萨s75,里面是3267+128的l06,手贱拆下来,再焊回去就开不了了,不知道官方用的啥工具,自己反复折腾也是不是量产掉盘就是跑圈掉盘
这不,又把魔掌伸向了安国6989

用的这种4ce板子,废物利用嘛
记得用这个板子量产l06的时候不能选择自动结构检测,否则会报错

焊接过程略,id识别正确

这次长了个心眼 直接ecc1,本来以为不过的话也可以,再加上超稳定读写,但没想到跑圈过了,不用再折腾了,挺好

最后来个大金士顿外壳,打完收工

网友A:
又做一个128G/U盘? 用得过来吗?看这板子都这样了,我都怕突然断线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做一个128G/U盘? 用得过来吗?看这板子都这样了,我都怕突然断线坏掉

疫情在家闲的难受啊,焊U盘呗

网友:
32G U盘从来没用满过

网友B:
安国上N18QLC,直接512G疯牛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上N18QLC,直接512G疯牛病版

我做了5个安国的128g的qlcU盘了,写入波动太大,U盘没疯我已经疯了

网友C:
128G还USB2.0,这有实用价值吗?你还不如弄块2258的板子贴个SSD出来

网友:
usb 2.0  对不起这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G还USB2.0,这有实用价值吗?你还不如弄块2258的板子贴个SSD出来

玩U盘花了太多钱了,玩完手上的就退坑了。咋还往新坑里跳啊呵呵

网友D:
总感觉大容量芯片不经用, 很快就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大容量芯片不经用, 很快就坏了的

制程越小越不耐用,我也深有体会,所以玩到mlc为止,tlc开始就尽可能不玩了

网友E:
2199性能不是更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99性能不是更强一点

2199的板子多最多支持2ce,而且经过我的测试,能力比不过6989gte

网友F:
开L06试一下不勾选格式化,开完了用系统格式化呢

网友G:
厉害了!又做了一个128GB的2.0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又做了一个128GB的2.0优盘

其实还有一个,不过坏块过多,只开出来90g,就不拿出来丢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不过坏块过多,只开出来90g,就不拿出来丢人了

NB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L06试一下不勾选格式化,开完了用系统格式化呢

3267和3268还有3281的白片工具都是可以开的,不过跑到某一块都会掉盘,然后ce的id错乱,应该是有不稳定块,但是公工具认为是好块,抓不出来,ecc调最低也抓不出来,慧荣的量产工具太弱鸡了

网友:
个人除了装系统,基本很少用U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U盘花了太多钱了,玩完手上的就退坑了。咋还往新坑里跳啊呵呵

把做的产品拿出来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