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日立龙牌J1Z-SD06-6C手电钻

楼主(2022-04-29):
这是一个用了没有20年也有15年的电钻,记得是2000年左右,家里人去南京买回来的。用了这么久,没有什么故障,不过,自打有了一个博世的电池钻后,它用的频率久少多了,多数时候是在柜子里睡大觉

上海日立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生产, 龙牌,型号是J1Z-SD06-6C
最大可装6.5mm钻头

这不,前几天要钻角钢,电池钻力不从心了,于是把它唤醒请了出来
但是,这线,都老化成什么样啦!
开裂的开裂,露铜的露铜,这真是太危险,必须加以修理
话说用了20年的电线了,老化也是正常的

跑去建材市场卖电动工具的地方,花了¥15大洋的重金买了一根电钻专用电源线

开拆,拧开固定螺丝

轻松打开外壳

开始拆旧线

螺钉压接的,很方便更换新线

既然拆开了,检查以下换向器,电刷磨损不严重,周围有些陈年累月积的灰尘

检查传动齿轮,年代久远,润滑脂都干了,需要添加

加油之前,做一下清洁

清理出来一堆油腻腻的灰土

齿轮上加油,找出来一管汽车球笼油,说是添加了二硫化钼固体润滑剂的黄油
平时我都拿它当黄油用

修理完毕,按原样装回去,电钻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维修成本:交通费:¥10大洋,配件费:¥15大洋,共计:¥25大洋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换了电源线,去掉脏东西,加上新的润滑脂又可以用好几年了。

网友:
这个电钻质量还行,就是有线不方便

网友:
6.3的钻夹头太小了,

网友A:
这个能不能调速使用?

网友:
我家也还有一把上世纪80年代的老手枪钻,有空我也打理一下。

网友:
塑胶的电源线吧

网友B:
换硅胶线好用,线软软的

网友:
新线挺好的

网友:
值回票价了

网友:
值了值了值了

网友:
修好又可以继续战斗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硅胶线好用,线软软的

硅胶线不适合用在电动工具上,不结实,电动工具需要耐拉扯,耐磨损,抗压,目前也就橡胶线合适

网友:
老东西的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老产品质量不错,看着好像不带调速

网友:
也有2把220手电钻,自从有了锂电钻,220手电钻在没用过。

网友:
这是所谓假洋鬼子,我80年代700多的绿色日立钻至今电缆柔韧光滑毫无老化迹象,而且钻起来明显声小吃料煞爽,不像其他钻光是轰轰没力气,它的绿色也是润绿跟这賊绿不同~那时百十元工资差不多要搬砖半年才买得起也与此钻不可同日而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调速使用?

不能,这就是普通电钻

网友:
我也有一把这个牌子的电锤,跟你的电钻差不多年纪了,电源线还没有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