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维修TBR-115超短波电台控制板故障

楼主(2022-04-29):
TBR-115型超短波电台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方装备的一款便携式电台,主要用于连排级单位的通信,说简单点就是军用对讲机。虽然现在早已退役,但因其工作频率范围涵盖6米波段,所以在50MHz-54MHz这一允许范围内可以用来玩一玩。

今天修理的是一块115电台的控制板,表现为上电短路,不开机

可调电源调到恒流模式,通电直接进入恒流状态,电流大,电压低
典型的短路表现

因为电压没有降到0V,说明这个短路点还是存在一定内阻的
有内阻就会发热,这最好办了,拿出热成像看看,果然,有3个元件在发热
这3个发热的家伙里面,一个是负责降压的5端稳压,一个是负责升压的厚膜电路
还一个是一颗电容!一个电容发热多半不是好事,估计就是它在捣鬼

发热的电容是一颗10uF 25V的钽电容,标号C518
查看电路图得知,它的作用是为厚膜电路输出的18V电压滤波

测量它的电压,只有1V左右,而正常应该是18V

在另一块工作正常的板子上测量,没有问题

至此,问题基本清楚,C518极大概率短路,C518是厚膜电路的负载
而厚膜的电源又来源于五端稳压,因此,如果C518短路,那五端稳压和厚膜跟着发热就能解释通
用笔给它画个叉标记出来

拆下来再通电,开机了!

找到故障原因,剩下就简单了,找一颗同规格的电解电容换上就完事了
为什么不用钽电容了?自己玩没必要啊,之前厂家用钽电容是因为军机这身份
不过悄悄的说,这115电台因为钽电容短路引发的故障相当不少,这里不做评论。

开机试试,没问题了您呐

测一下,电压也正常了,这个18V电压,是供给收发电路PLL调谐用的。

换电容的时候还顺手解决了另一个隐患
看,这是什么?一处虚焊!习以为常了,这里不做评论

烙铁蘸松香,一秒钟搞定

开机试试,功能正常
至此,维修完毕,电容是拆机的,维修成本:0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电路图,人家原始版本就是手绘的,凑合看吧

继续修TBR-115电台之失效的电容及缺陷的设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618-1-1.html
配套电源:退役营连排电台智能化充电机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051-1-1.html

完,谢谢观赏~~

网友:
电容是拆机的,维修元件成本:0.人工仪表使用费100元.

网友A:
有这个枪维修还真是省不少事,话说为什么电容这么容易短路。

网友:
古董啊!值得收藏!

网友:
钽电容,高端货

网友:
热成像真是好东东,楼主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思路清晰,热成像好东西

网友B:
军品,值得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枪维修还真是省不少事,话说为什么电容这么容易短路。

难道军规也这么不堪吗

网友:
有对比的板就是好

网友:
实际上钽电容绝缘层击穿造成的短路远大于铝电解,总体可靠性未必比普通电解高,而且有的短路电流太大还容易起火剧烈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军品,值得收藏。

你高看这种军品了~

网友:
有图纸吗,能分享下吗

网友:
看来是缺少热成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军规也这么不堪吗

太高看了,继承了CCCP的传统,没有那么美好

网友:
我觉得做工还没有摩托罗拉上世纪80年代的GP88好。

网友:
这军规也太水了 真到了那一步 不知道考不靠得住

网友:
热成像真是好东东,y以前的东东ji'ch'du集成度真低

网友:
热成像就是个好东西

网友:
有热成像仪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