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评沃卡福VOLTCRAFT VC-450E

楼主(2022-04-29):
1.快,非常的快,我为这句话负责

2.屏蔽罩是焊死的,拆下来上洛铁就可以了

3.原本型号是UT195M,1500大洋,滚蛋,直接滚蛋,现在的价格280,值,超值,

4.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好的价格,10块钱那些包邮的不算,不要抬杠

5.VC870 VC195E VC195M VC195DS,除了870,其他的都值,但是,但是,但是,没有保修,自行考虑

网友:
非9999以上的不要

网友A:
870也没那么戳,如果能校准的话还是能打

网友B:
楼主哪里买的,同找一快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70也没那么戳,如果能校准的话还是能打

870应该是优利德的黑历史,UT71系列的马甲,不过还是那句话,只有不合适的价格,只是相对UT195系列性价比高罢了

网友:
哪里有卖?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买的,同找一快表

就是北京那个卖家,小黄鱼上,三行

网友:
索性加点 上VC-460E

网友:
又看了195DS,用的是ES222A与楼主这个有差别。

网友C:
我买的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原版

原版真是对不起价格,这个价格真是超值,没的说,不过您买原版那肯定是有一定需求,创造了相当高的经济价值,高价买也划得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真是对不起价格,这个价格真是超值,没的说,不过您买原版那肯定是有一定需求,创造了相当高的经济价 ...

原版195ds  700多,没你说的那么贵,超过1000我也不会买

网友D(2023-03-10):
原厂2000多,别的在渠道800多左右,原装厂与别的不一样,主板元件不一样,原装厂是帖片电阻,还有电容不一样,压敏电阻不一样,只是不一样,我感觉不出什么不同,原厂的档位要软顺滑些,按键轻些,使用体验上,功能上一模一样。所以还是先中间商性价比好些
有电解电容,不像福表那种,或许在低温下会受温度影响,但是我没有去做实验,买了好几年了,哪天放冰箱或冬天测试一下耐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2000多,别的在渠道800多左右,原装厂与别的不一样,主板元件不一样,原装厂是帖片电阻,还有电容不一 ...

优利德ut191是全贴片电容,181也是,61e+,195什么的居然用电解电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连136b+也是全贴片,低温下电解肯定不行,我把61e+的5个电容全换成钽电容了,真是影响口碑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ut191是全贴片电容,181也是,61e+,195什么的居然用电解电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连136b+也是全 ...

那是固态铝电解电容吧,低温也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ut191是全贴片电容,181也是,61e+,195什么的居然用电解电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连136b+也是全 ...

哈哈,我真的没有试过195DS的,哪天你放冰箱一试就行了,说不定不影响呢,反正UT18B+PRO不行,冬天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