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超方便文件混合加解密,软件自动加解密,闭着眼睛用

楼主(2022-04-29):
加密会删除母文件,重新解密即可恢复目文件。推荐先备份!!!
加密会删除母文件,重新解密即可恢复目文件。推荐先备份!!!
加密会删除母文件,重新解密即可恢复目文件。推荐先备份!!!
直接把文件拖到软件上,加密的文件自动解密,未加密的文件自动加密。
或者直接把已加密的文件和没加密的文件一起拖到软件上,软件自动加解密。。
直接闭着眼睛用。
支持的文件格式只是图片,Excel,word,ppt,txt,只要是文件基本都可以

软件分析,加了壳,因为700多K受不了,加壳后300多K

网友:
看起来很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A:
不是只改了文件名windows不认识了?

网友:
老哥怎么解决密钥的问题? 绑在程序里了吗? 挺有趣的,只是没这工具就没法还原了 某些用途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只能是一楼罗列的几种文件吗?其他文件可以不?比如数据库,JS脚本之类?

网友C:
压缩软件RAR ZIP 等也可以加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改了文件名windows不认识了?

首先你确定你下载来使用过?
先试了再评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一楼罗列的几种文件吗?其他文件可以不?比如数据库,JS脚本之类? ...

任何文件都可以加、解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软件RAR ZIP 等也可以加密吗?

可以的。谢谢支持。

网友:
好用  蛮方便的  藏点东西就靠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