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从坛友手里用积分换的胜为65W氮化镓充电器FC83CS

楼主(2022-04-29):
交易贴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912-1-1.html

25号拍的,今天取到快递

开箱就免了,有些图片也不重复上传了,直接开拆。

先拆插脚坏的

4边用撬刀伸到缝隙里,直接拿锤子敲,注意力度和幅度,很容易就撬开了。

拆开了,左边是主控板及外壳壳体,右边是伸缩插脚的机械结构,就是这里坏了。

拧开2个螺丝,把里面的机械结构全拆出来

就是这里的问题了,镶嵌金属插脚的塑料件断掉了。

这东西这么小,502粘上估计也不结实,直接放弃使用伸缩插脚,决定引出线来单独接一个2相插头。

中午吃饭时间,仓库角落翻出来一条坏的电热毯拆下来的开关和插头,决定利用一下。

插头也是白色的,充电器也是白色的,还算比较塔,就用他了。

有点脏,先洗洗。

洗白白了,测了下,插头线是好的。直接焊接。

2个金属弹片很好上锡,很容易就把插头线焊上去了。

焊好后,再把压片拧回去。

外边看就是这个样子的了,有点丑

先测测好不好用

小米10青春版,50%电,充电功率达到了24w,不知道什么充电协议,但主控板应该是好的,坛友诚不我欺。

接下来开始固定
上下2部分四周打上502胶,没有台钳,随便拿了个管钳,拧紧,让胶水固化一下。

最后,再接线的出口处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免的拉扯次数多了之后,接线断裂。

丑是丑了点,不过至少可以放心用了。

完结!

网友:
我咋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A:
你这线接的真丑,不如把原来的插脚用胶固定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线接的真丑,不如把原来的插脚用胶固定死用

其中一个插脚成光杆司令了,想不到怎么固定,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线接的真丑,不如把原来的插脚用胶固定死用

兄弟实诚人!但我现在不敢这样说了---被一些事整得!

网友:
拆都拆了,为啥不把板子拖出来看看,既然这么丑都能接受,难道还怕拖板子出来破坏那个胶????

网友:
觉得这样接更好,使用时自由度更高,更方便

网友B:
其实还不如插头扳到90度直接战死,里面焊好再封壳,这样太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不如插头扳到90度直接战死,里面焊好再封壳,这样太丑了~

没得看了,楼主已经战(粘)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得看了,楼主已经战(粘)死了,

亏了里面封满了胶,不然看这做工容易露馅,有没有铁块是不是氮化镓还要打个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亏了里面封满了胶,不然看这做工容易露馅,有没有铁块是不是氮化镓还要打个问号 ...

哈哈哈,真不好说昵,楼主已经拔凉拔凉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插脚成光杆司令了,想不到怎么固定,所以放弃了。

拆个别的插片应该难不倒你,固定就用AB胶,里面线一焊,多余的机构件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不如插头扳到90度直接战死,里面焊好再封壳,这样太丑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这线太不搭了

网友:
这样改造太丑了

网友:
大神不玩闪存,改玩拆机了

网友:
丑是丑了点,但是实用。

网友:
比起老铁的ssd功夫,焊工接线确实丑了点

网友(2022-10-15):
也有一个断脚的,这样也可以

网友:
去掉折叠功能,改成直插应该不难,也美观,稍微动脑筋。。。。。

网友:
别人长得好好D,怎么拆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