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这有个TF卡,似乎被写保护了

楼主(2022-04-29):
原来用在手机上的,现在打算在电脑上清理一下,把上面的目录都删掉,删空后,弹出读卡器,再插上去看看,发现前面删掉的所有目录文件都出来了,前面删除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有 个32g也这样   好像无解

网友:
坏了,没得解,不需要尝试了,这个情况就是卡坏块超阈值,进入保护模式,可以让你能备份出里面的数据,但不允许其他任何操作了

网友:
如果你是JD买的,联系客服,可以质保

如果JD没有相应的产品了,可以退钱给你,你重新买一个

网友:
如果在保,可以联系售后,如果过保,就报废吧,这种现象是现在的内存卡主控在报废前的的最后一道保护,无解

网友:
写保护就意味着卡报废了???

网友:
容量不大就换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