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大佬给stm8s003f3p6编写一个1Khz 的PWM波

楼主(2022-04-29):
求大佬给stm8s003f3p6编写一个1Khz 的PWM波。
对一窍不通的我来说简直是天书,怎奈手痒的不行,请大佬帮忙编一个吧。
要求如下:
A.    1kHz   PWM 方波,占空比分别为10%和20%
B.    按下按键占空比在10%和20%之间来回切换。
C.    当10%或20%占空比时分别由不同的指示灯显示,方便辨识是什么状态。
原理图就大概是这样的,不知道我的表达,大神是否看得懂?

其实这个主要用于改造电动汽车的随车充,随车的是8A的电流实在是太小了。
一些参考信息如下:

其他网友的一些制作分享

https://club.m.autohome.com.cn/bbs/thread/381e5136a62aa6a4/84751286-1.html
https://club.m.autohome.com.cn/bbs/thread/0dcdf5b5d470a155/71543133-1.html
https://club.m.autohome.com.cn/bbs/thread/75009d55a8e7b942/71544117-1.html

https://club.m.autohome.com.cn/bbs/thread/3e5bad9c3def73f5/56836072-1.html

有关PWM的介绍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9960070

网友:
10%输出改为PD3,20%输出改为PD4
https://pan.baidu.com/s/1FQbuxb4SHPraRqo0IGUWHA?pwd=9d5b 提取码: 9d5b
arduino代码,仅供参考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erial.h>

unsigned long timeLastGet = 0;

unsigned long timeCnt = 0;

// constants won't change. They're used here to set pin numbers:
const int pinButton = PC5;      // the number of the pushbutton pin
const int pinLed1 = PC4;        // 10% LED pin
const int pinLed2 = PC3;        // 20% LED pin
const int pinPwm1 = PD3;        // 10% output pin
const int pinPwm2 = PD4;        // 20% output pin

// Variables will change:
int pwmState = 0;               // pwm state, 0:10%, 1:20%
int buttonState = LOW;             // the current reading from the input pin
int lastButtonState = LOW;   // the previous reading from the input pin

//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unsigned longs because the time, measured in
// milliseconds, will quickly become a bigger number than can be stored in an int.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 the last time the output pin was toggled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 the debounce time; increase if the output flickers

void KeyProcess() {
  // read the state of the switch into a local variable: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pinButton);
  //Serial_println_i(reading);
  // check to see if you just pressed the button
  // (i.e. the input went from LOW to HIGH), and you've waited long enough
  // since the last press to ignore any noise:

  // If the switch changed, due to noise or pressing:
  if (reading != lastButtonState) {
    // reset the debouncing timer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if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 whatever the reading is at, it's been there for longer than the debounce
    // delay, so take it as the actual current state:

    // if the button state has changed:
    if (reading != 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 reading;

      // only toggle the LED if the new button state is HIGH
      if (buttonState == HIGH) {
        pwmState = 1 - pwmState;
        if (pwmState == 1) {        // 10%
            digitalWrite(pinLed1, HIGH);
            digitalWrite(pinLed2, LOW);
            analogWrite(pinPwm1, 25);
            analogWrite(pinPwm2, 0);
            Serial_print_s("10%");
        } else {
            digitalWrite(pinLed1, LOW);
            digitalWrite(pinLed2, HIGH);
            analogWrite(pinPwm1, 0);
            analogWrite(pinPwm2, 50);
            Serial_print_s("20%");
        }
      }
    }
  }

  // save the reading. Next time through the loop, it'll be the lastButtonState:
  lastButtonState = reading;
}

void setup()
{
    Serial_begin(115200);
    pinMode(pinLed1, OUTPUT);
    pinMode(pinLed2, OUTPUT);
    pinMode(pinPwm1, OUTPUT);
    pinMode(pinPwm2, OUTPUT);
    pinMode(pinButton, INPUT_PULLUP);
    Serial_print_s("PWM generate");
}

void loop()
{
    KeyProcess();
}

网友A:
你要画个电路图指定用什么型号单片机别人才能帮你写

网友:
你的三点要求挺简单的,但是当然不能白干是不,但是作为论坛人,就是玩儿个兴趣,刚好我也没有这种芯片平台,如你能给我快递个这种芯片的样机或者开发板。我给你做做,几块钱的开发板就当酬劳了,有意可以私信。

网友:
不要求数控的话,NE555搞个可调占空比电路就行了。

网友:
找个帖子看看也很快就弄了啊

网友:
TB帮到你,现成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画个电路图指定用什么型号单片机别人才能帮你写

会有人免费写程序?会有人敢用免费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有人免费写程序?会有人敢用免费的程序?

这有什么不会的,他这个功能也不多,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人免费写程序?会有人敢用免费的程序?

都是业余爱好,张口闭口都是金钱,很有商业的味道。愿不愿意是您的自由,不要一棍子打翻所有的人,这里本来就是互相探讨帮助的,论坛帮助的帖子不少,愿意提供帮助的好心人很多,这也是论坛长期存在吸引人的地方,商业味浓的论坛也有,但不适合我这个业余爱好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业余爱好,张口闭口都是金钱,很有商业的味道。愿不愿意是您的自由,不要一棍子打翻所有的人,这里本 ...

这几天没空,要不我就帮你写了,要是一个星期还没人帮你,我就帮你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没空,要不我就帮你写了,要是一个星期还没人帮你,我就帮你写了 ...

这几天没空,要不我就帮你写了,要是两个星期还没人帮你,我就帮你写了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既然来坛子玩,多少也有点钻研精神吧,看着其他帖子,自己先捣鼓下试试

网友:
不会stm8,也没有stm8开发板。自己看着其他帖子,有开发板自己先捣鼓下试试。

网友:
这个简单,配置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业余爱好,张口闭口都是金钱,很有商业的味道。愿不愿意是您的自由,不要一棍子打翻所有的人,这里本 ...

赞同你的说法!
帮不帮是你的自由,不要讽刺别人。想想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网友:
没有示波器要不然就帮你写一下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急着用,可以试着自己学下编程玩玩,玩会了就是另一片天地。

网友C:
慢充就是为了安全的,别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充就是为了安全的,别瞎折腾了。

它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协议,安全需要自己根据线材的工作电流来确定,所以只要线材符合规定,应该不存在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