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人卷毛机改锂电

楼主(2022-04-29):
家里的超人卷毛机是镍氢电池的,现在是充电5小时使用2分钟的状态。所以必须采取行动,折腾的瘾立马上脑。

这是原主板,东西到时不少,但是真不如加一节18650锂电来的香。建议厂家改成18650锂电就很好。

直接放肯定是放不下的啦,必须打板,量好尺寸,可是不知道是我的钢尺问题还是我的视力问题,打板回来发现还是偏差了几毫米,不管它挤吧挤吧,总要挤进去。

看着比原来的要干净多了。

最后放上图纸,是立创EDA的

网友:
厉害了,卷毛器也改锂电。一年没用几次,经常失踪,我就没改。

网友:
来看卷毛机如何使用的。看样子耗电量不大啊

网友:
没看到正面,应该是毛球修剪器吧

网友:
我刚把我刮胡刀改了锂电。。。。纯属闲的。。

网友:
一般这种卷毛机电机都是廉价电机,换锂电后动力增大,但是电机电刷可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低配版的,现在变成豪华版的

网友:
我的直接用了锂电,旧手机电池

网友:
我就直接找个老可变电压的工频电源,用时候插上电还能调速还能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