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颗失效的固态钽电容

楼主(2022-04-29):
之前修理TBR-115电台,换下来一颗短路失效的钽电容可以参见这里:维修TBR-115超短波电台控制板故障

这就是罪魁祸首,短路的钽电容,容量10uF,耐压25V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直流电阻12.7Ω,肯定是失效了

既然失效了,作为难得拆的固态电容,今天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结构
这种电容是树脂封装的,先敲开树脂

继续拆解,可见电容芯为圆柱体,外层是一个电极
中心柱子是另一个电极

继续分离,剥开外层的电极
电容分成两部分,中央是烧结的钽金属
外层是一圈集电的金属箔(一般是银质)

尺寸,如果和同规格的铝电解电容相比,还是小很多的
这印证了钽电容体积小、容量大的优点

那么,这种电容究竟是怎样一个结构呢?请看下图
其中,黑色的圆柱体结构,目前是正极和负极的混合结构
这种固态钽电容的生产过程是这样的:
1、用金属钽粉在模具里压瓷实做这么一个小圆柱
2、在这个小圆柱中间插一根钽线作为正极引线
3、把这个棒棒糖样的结构送到炉子里去烧结
4、这时候这个棒棒糖只是单纯的正极,如果用显微镜看,它其实像一个海绵,是多孔的
下面重点来了
5、把棒棒糖放到酸里面浸泡,通过处理,棒棒糖表面形成一层五氧化二钽薄膜
划重点:这个只有几纳米厚的五氧化二钽薄膜就是钽电容的电介质,因为是一个多孔海绵的骨架,因此它虽然很薄,但是有巨大的表面积!
这个过程,叫做赋能。

6、把赋能后的棒棒糖,放到硝酸锰溶液里浸泡,让每一个孔隙都被硝酸锰溶液填充
7、继续用火烧,硝酸锰受热分解变成二氧化锰,这是电容的负极。
划重点:因为硝酸锰是以液态方式浸入海绵状阳极的,因此新生成的二氧化锰负极也就具有了和正极一样大的表面积,完美!
8、二氧化锰导电性差,为了增加导电性,往这个阳极里面添加一些石墨,增强导电性
9、外面用银箔把二氧化锰一包,OK,负极出来了

至于钽电容的优缺点,网上多得是,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值得说的是,根据固体钽电容的结构可以看出,钽电容的介质层很薄(几个纳米)
这就决定了钽电容的耐压不会高,容易击穿
TBR-115这个电台,有个常见故障就是钽电容失效引起短路
究其原因,这个电台用的是12V镍镉蓄电池,充满电一般电压在13-V14V左右
刚充满的电池电压甚至接近15V,而主回路里面的钽电容用的是16V耐压的
因此很容易就击穿短路了。
另外,在市场上能见到的钽电容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结构的固态钽电容,俗称”黄豆“
而钽电容家族里面还有一个成员是液体钽电容,这种电容用的很少,主要用于军工、宇宙飞船人造卫星等特殊场合
液体钽电容和固态钽电容最大的区别是耐压高,以固态钽电容来说,最高耐压一般是35V,而液体钽电容最高记得是DC160V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体积小容量大

网友:
典型的绝缘层击穿,以前厂里筛下的不合格产品都是化成时绝缘层漏电太大,后期草酸修复不完全踩着验收底线参数出厂,降级销售用久了一准儿漏电增大然后就是击穿短路~

网友:
这个居然不是一圈一圈卷起来的

网友:
第一张拍出了艺术照的风范,犹如美女特写啊,多么圆润的身材,,,,鸟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瓷介电容

网友:
专业的解释哦, 老哥是业内是人啊

网友:
楼主你的六位半怎么不用呢?

网友:
看来电压要选高点的

网友:
这个只有几纳米厚的五氧化二钽薄膜就是钽电容的电解质

电解质?应该是电介质吧

网友:
很受用的知识

网友:
按照最严格的GJB/Z35-93军工标准是降额50%的的计算,冗余耐压完全不够的

网友:
长见识了,这种工艺应该能节约工时相对于薄膜电容

网友:
学习了,头一次学到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费心,科普钽电容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的太详细啦!

网友:
圆润的宰相肚子 钽电容

网友:
看后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