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X折腾』飞利浦显示器更换灯管后续

楼主(2022-04-29):
『X折腾』飞利浦显示器更换灯管后续

不好意思,整理图片发现这些后续都没导入电脑,所以发帖的时候还在疑惑怎么图片不见了。
接之前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241148
新购入的背光灯管,为什么不换LED?一个麻烦,一个就是不好匹配,并且柔光度肯定不如之前好。

很难换,因为细节程度很难想象,并且怕尺寸不对,特地拆下来量好了才发给客服。。虽然短了1公分,但是还是能用。
这是半装模式下的样子,上面的灯管没坏,屏幕能亮,但是亮度不行。

现在才是最难的时候

因为焊接处不能太大,并且最好呈90°才能出线,而且热缩管还要吹好来

并且在处理屏幕的时候,我带着PE薄膜一次性手套,保证每层都不能有进灰。

装好测试

灯管的样式

旧灯管的两头处发黑,有点类似日光灯管的样子。

原本以为手残,会干废几根灯管,于是买了5根。最后没想到单身20年的手劲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各配合比较精密,不容易换,现在又可以用好多年了,多余的管子怎么办?

网友:
换过一次笔记本的,单根管,手也负伤了,买的灯管也是短了一厘米,凑合装上了,再也不想干第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配合比较精密,不容易换,现在又可以用好多年了,多余的管子怎么办?   ...

反正同事出钱,多的丢咸鱼上,有人就卖,没人放着也不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配合比较精密,不容易换,现在又可以用好多年了,多余的管子怎么办?   ...

可以做氛围灯哈哈

网友:
还是换LED比较香一点。换完了用爱色丽i1 pro2校准以后,色彩亮度都有大幅度提升。主要是不发热了,并且省电了。

网友:
手贱换aoc 22寸显示器的灯管为led,失败了。

网友:
我有两个显示器一直没信心换背光

网友:
ccfl冷阴极射线灯,不如led寿命长

网友:
换过电视机的LED灯条,这种灯管还没试过

网友:
没有换过。看楼主发的帖子当知识储备

网友:
换LED灯条,还是要点技术的,我第一换就失败了,搞了好久才成败的,第二次就简单了。

网友:
好手艺,我不敢换,即便是换,估计换LED可能好换一点

网友:
修复成功已经很厉害了,手残党只会拆,还不能保证拆的是不是完整

网友:
进灰是个大麻烦,不过这种灯管确实比LED光线好很多,我有个电视老化的灯管头部发热,把偏光膜都烤坏了

网友:
又可以坚持几年,换LED的用了三年了。

网友:
这种老货还是挺不住岁月的摧残了。

网友:
换过1次,直接买的带支架的,屏幕拆开,抬起边角,灯条插进去,可还是进灰了

网友:
开屏是挺麻烦的,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其实在灯管两侧开孔更好操作。  弄拆机屏的应该就是这么弄的。  具体过程不详,或许是小磨机 或许是剪钳,弄好的成品 灯管两侧的铁皮外壳被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