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大麦机顶盒电源头

楼主(2022-04-29):
大麦机顶盒电源当时没用这个电源一直闲置 这几天用发现异响充电充不满  拆了看看

电源参数

分不清是超声波焊接的还是胶粘的 很结实

拆出来的电路板  没看出来异常

电源板特写 唯一感觉有问题就是变压器 没固定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还可以。

网友:
测一下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不固定晃着晃着线就断了

网友:
2014年的产品,不错,零件该有的都有。

网友:
灌点胶水试试看

网友:
大麦的质量不错,有两个

网友:
看到一个大的二极管,不是同步整流,发热有点大。

网友:
这大麦机顶盒电源头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检查一下低压输出的元器件有没有变值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相当可以了,用料也很哇塞

网友:
有个一样外形的,不过是华为的标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不知道有没有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