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水星USB无线网卡拆解

楼主(2022-04-29):
水星MU150UH无线网卡坏了,电脑找不到设备,拆开看看,菜鸟只会拆,不懂电路原理,不会讲解,大家见谅!

网友:
芯片拍的全部糊了

网友A:
掉的那个元件那个地方看样子是5V供电部分,可以用0欧贴片电阻代换,或者直接短路,然后试试插电脑有反应不。

网友:
当年收集了几十个雷宁的USB 150M的网卡,现在这玩意不值一文。

网友:
这照片拍的,LZ还是换个好一点的手机吧

网友:
螃蟹的u口150m无线网卡感觉没有mtk(雷凌)的稳定,经常会断流,估计发热高

网友:
一只小螃蟹

网友:
应急使用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图片挂了吗,打不开

网友:
电感用一坨锡代替一下

网友:
嗯,这个网卡有年头了,感觉做工一般般

网友:
这种带外挂天线的比内置的好点?

网友:
这种无线网卡工作起来发热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的那个元件那个地方看样子是5V供电部分,可以用0欧贴片电阻代换,或者直接短路,然后试试插电脑有反应不 ...

貌似二极管降压供电的,不建议直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二极管降压供电的,不建议直接短接。

芯片那面有个五脚小芯片,周边还有电容电感,那里应该是DC-DC电路,而且楼主也说是个黑色的元件,所以我还是觉得缺的元件是保险或者0欧电阻或者是电感。

网友:
拍完照都不看?这糊的,座机拍的吗

网友:
PCB上标注L1,可以确定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