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款电池转大有交作业

楼主(2022-04-29):
前些天咨询大艺电池的事,论坛网友提示可以使用转换座,考虑了一下买了一个,闲鱼价43.99。
我的5401是17年卖的,用的也不是很多,偶尔有等着充电的情况,电池座可以的话正好符合我少花钱的目的。
就这东西

侧面两颗螺丝,很好拆

电路板细节

和原装电池安装后果的效果对比

电池包我自己组装的4.0AH大艺款,组了两个,单价大概80元

转接后外边找了两块红砖试了一下,好像没多大问题,后面干一下活再说实际效果吧。

不好的一点是不能用大有充电器充电。

说到这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从大有充电器改个DC接口引出直流线直接接大艺电池充电可以吗?

网友A:
现在大有电池不加密了?
我觉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有电池不加密了?
我觉得可以

转换座里面的那块电路板就是破解电池用的

网友:
看着做工很好。

楼主:
电路板做工感觉还可以,外壳一般般,想着主电池没电的时候用这个顶一下就可以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
挺好的 我也差不多要买一个了

网友:
意义在哪里呢?电池价格都差不多,厂家弄个协议也就是为了入全家桶

网友:
最低价应该是35块钱.楼主买贵了
还有虽然看着不济.但应该是PA6的壳,耐久度应该没问题.
大艺座充山寨的十几原厂的25也不算贵,需要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