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索尼手机座充充电器(SONY BCA-WM70)

楼主(2022-04-29):
一款比较老的索尼手机座充充电器,当年舍不得用,现在连手机都找不到了,拆开看看。

那个红圈里面的元件没有见到过,不认识。

网友:
USB时代之前的产品

网友A:
TH不就是热敏电阻或者pptc吗?这问得,。。鸟

网友:
一头雾水,没看明白。

网友:
这么简单的结构,应该不是锂电

网友:
以前的手机充电头都是这样的圆形的

网友:
这在当年不便宜

网友B:
应该是个直通的座充,充电部分在外接3V电源。

网友:
这是降压了1.5V吧

网友:
这么简单!当年价格一定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不就是热敏电阻或者pptc吗?这问得,。。鸟

谢谢提醒,感觉是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直通的座充,充电部分在外接3V电源。

正确,当时使用这个挺方便的

网友:
拆解索尼手机座充充电器(SONY BCA-WM70)

网友:
好简单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