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R2032纽扣电池可以用电烙铁焊接线吗?会不会把电池烫坏掉?

楼主(2022-04-29):
小主板上原来的电池是用点焊的,现在没电了,老是要调整电脑的时间日期,想换电池,没有点焊机,可以用电烙铁焊接吗?会不会把电池烫坏掉?

网友:
从别的地方拆个电池座下来装上去不是更好,否则下次又要焊

网友:
好像太热电池不行
找一个旧主板上的座子焊上

网友:
可能需要特殊助焊剂,要不然可能长不住

网友:
直接用胶布过上去完事,或者用热缩管

网友:
能焊,速度要快,但是,搞不好会漏液,甚至爆炸,网上有直接点焊好的,或者弄个座子,线焊座子上

网友:
外壳不锈钢的,不一定焊的住

网友:
同样用这种细线接一个小金属片,一面正极一面负极,用电工胶带一缠就解决问题了,我的破本之前怀疑电池没电换电池就这么弄的,现在用两年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最好找坏主板上的2032座子拆下来,烙铁焊接的话。温度低了焊不上,温度高了伤害电池增加内阻容量大大降低。特别是2032本来就很薄更容易焊坏。

网友:
把点焊的镍片拆下来,然后用热缩管包在电池上。

更新:
实战焊接法更换CR2032电池: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692-1-1.html

网友:
很容易烫坏坏的,还是不要焊的好

网友:
买焊好的产品

网友:
焊铜箔胶带上然后粘电池上

网友:
07年的笔记本用电工胶布搞定

网友:
没试过,搞个座子比较好

网友:
以前干过,印象中是  用外热式35W烙铁,用酸性助焊剂,等烙铁温度稳定后,先在电池上滴一滴酸性助焊剂,等上10秒种后,烙铁头上先吃好锡,在电池上滴助焊剂区域快速加焊,时间越短越好,尽量控制在3秒以内。

网友:
焊过,先用砂纸蹭蹭,还是比较容易上锡的

网友:
长时间焊接会烫坏,不想买成品的话就找个电池座焊接好再装电池进去,外面再套热缩管

网友:
可以焊,但是需要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