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监控后备电源…

楼主(2022-04-29):
这玩意儿输出13v电池保护板也给拆出来一块看看…应该可以给锂电钻的电池充电了吧?最后那个二极管怎么那么热把电路板都给烤糊了一点,锂电钻的电池有标12.6v的有标12v的有啥区别吗?

网友A:
不错了 有光耦有431
我拆过好多都是光耦+稳压二极管做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 有光耦有431
我拆过好多都是光耦+稳压二极管做反馈

昨天拆了个原边反馈的…

网友B:
电源不要拿来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要拿来给电池充电

这玩意儿本来就是给电池充电的啊,热缩膜包裹的就是3串的锂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本来就是给电池充电的啊,热缩膜包裹的就是3串的锂电池啊…

你名字说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名字说的电源

后备电源…市电供电时是电源供电电池浮充,停电时切换到电池给摄像头供电…就是二极管发热有点厉害,过两天放假看看能不能换一个大点的二极管…之前还有一个不通电的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要拿来给电池充电

我经常这么搞,能说说具体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这么搞,能说说具体原因吗?

电源和充电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充电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是的,但我用来充电也没发现啥问题啊

楼主:
空白也可以回复?

网友D:
二极管换个DK5V100R10,内阻只有10m欧,应该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换个DK5V100R10,内阻只有10m欧,应该就不热了。

手头上印象中没有这个型号…明天我看看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二极管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备电源…市电供电时是电源供电电池浮充,停电时切换到电池给摄像头供电…就是二极管发热有点厉害,过两 ...

我怕是不能随便换,都这么热了说明几乎已经跑满二极管它最大电流了!这个就是个适配器并联电池!并不是充电器!没有限流功能,限流完全靠这个二极管。电池上几个芯片只是保护板。
你更换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后,当停电后电池消耗后再来电估计适配器都超载说不定呢。而且二极管是越烫压降内阻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怕是不能随便换,都这么热了说明几乎已经跑满二极管它最大电流了!这个就是个适配器并联电池!并不是充 ...

不能吧?好歹也有431跟光耦检测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