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不通电的格牧斯YM-815料理机

楼主(2022-04-29):
开饭店的小韩送修一台不工作的料理机,反映插电没有反映,看到这台料理机,原本以为估计挺简单的,估计就是温度保险损坏了。因为当时小韩送修的时候反映,说是他媳妇在使用的时候,没有盖上盖就通电使用,刚按下启动键的时候,就听见底座里面发出“啪”一声,就没有反映了。于是想着,很简单问题,于是就准备拆机,拆开发现没有常见的温度保险,而且测量主板保险丝正常。为了防止短路,串灯泡通电发现电源板没有直流高压,测试电源线在电源板两端有220v。于是断电仔细检查,发现5v对地阻值不正常,仅有93欧姆,正反向都一样。拔掉通往主板的插头,插电再次测量发现电源板上5v正常、12v也正常。由此判断控制板不良,拆下控制板,观察5v通往MCU端有一段铜箔直接烧断。继续测量,发现MCU对地阻值正反向只有93欧,由此判断控制板损坏。目前通知小韩争取和厂家联系,网上查了一下,没有同款的格乌斯料理机主板出售。至此,维修陷入僵局。

网友:
单片机挂了有点麻烦,不是牌子货假货宝也不好买

网友:
某宝搜破壁机通用主板看到有外观一样的,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料理机?是不是还叫破壁机,虽然我只知道榨汁机

网友:
买一台山寨的也便宜

网友:
看电路板的标识版本号应该是挺新的,上某宝找找吧,应该能找到一样的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硬件版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920744d0Vbdzsj&id=650143097185&ns=1&abb ...

这个你也能搜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920744d0Vbdzsj&id=650143097185&ns=1&abb ...

人才呀这个你也能搜到,赞一个

网友B:
主控板挂了修起来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板挂了修起来有些麻烦

是的,关键是联系不上厂家。

网友:
虽然搜到了主板,但价格还不便宜哦。。。。。

网友:
修东西买配件麻烦,时间长,成本高,特别是在不能准确判断时

网友:
非品牌货只能希望坏的不是单片机

网友C:
小家电还是尽量买品牌的,维修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家电还是尽量买品牌的,维修方便点。

这个破壁机200元左右,性能还不错,噪音50DB左右(有缓冲材料减震)。品牌的就算1000,一个抵5个,直接换新也值了。

网友D:
现在有该机的主板卖了,¥56元: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874262395899.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920744d0Vbdzsj&id=650143097185&ns=1&abb ...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该机的主板卖了,¥56元: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874262395899.htm

好像跟我那个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跟我那个版本不一样。

嗯,你那个是一体的,这个好像是分开的。不知标题怎么写YM-815。前面那位坛友推荐的通用板倒可以试试,但得看看按键功能是否对应。这东西外观即使完全一样,如果单片机里面的程序不一样,控制结果也会不一样。
另外顺便问一下,你怎么将马达拆下来的?输出端全部是塑料件包裹着,看不到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