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我的联想US100移动固态硬盘不能被手机读取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2-04-29):
书接上回,之前买了联想的TLC颗粒的大容量U盘,结果使用起来不尽如人意,那个掉速看得血压高,于是想着再买个接手机电脑都方便的移动存储设备。
挑中了这款联想US100移动固态硬盘,512G的(之前U盘,和鼠标也是这牌子的,非常中意它的外观)。

商品宣传是这样↑↑↑

我配了条这样的线来使用↑↑↑

借B站UP主TigerBest的拆解图片一用↑↑↑

刚开始使用还挺好的,用C TO C线连接手机能够被正常读取,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在某一次就读取不了了,连接手机只显示反向供电,正常是会直接显示为存储设备的。
我换了线,和用平板连接都不行,判断问题出在硬盘这边,现在连接手机后会有不规律的“嘤嘤”的电流声,而连接电脑则没有这种声音且能正常工作。
用U表测试了下电流,在正常工作时有0.2A左右,但刚插上电脑时会短暂的达到0.9A。
不过我不认为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因为刚买回来时就连接手机用了很多次,只是后来某次就识别不了了,更换支持OTG功能的平板测试也同样结果。
本来买这个就是为了也能连接手机使用,现在只能接电脑用,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还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另外,这硬盘有点神奇的是外壳上没有指示灯开孔,但电路板上有个红色LED指示灯,光从硬盘壳尾部的缝隙透出,生怕用户看不到这么大的接缝。)

网友A:
建议换跟好点的短线试下,不行就换新吧,看这款式联想现在基本和寨卡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B:
保修呗,不然还能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修呗,不然还能咋样???

翻车鱼买的,只凭一个硬盘本体应该走不了保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翻车鱼买的,只凭一个硬盘本体应该走不了保修。

垫桌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跟好点的短线试下,不行就换新吧,看这款式联想现在基本和寨卡差不了多少了 ...

C TO C线我也好几根,但试过都是同样结果,我比较在意的是里面的电流声是什么,很担心那天突然坏掉了,所以想找到原因。(买时就担心联想的做工不行,所以没买1T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桌脚???

-=-=-=-=-=-=-==-=-

只是不能接手机用了,接电脑用起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需要用A口转接头连接硬盘盒?是不是转接头有问题?

网友:
联想的东西白给可以,花钱一定不要

网友:
供电不够?  一般手机的otg输出都不是很大   手机端出来的正极串联肖特基  外接移动电源负极直通 正极到硬盘  这样试试

网友:
电流声一般是dcdc工作不正常,应该就是启动电流大了,手机提供不了

网友C:
是SSD功耗大,手机的USB OTG供电不足,可以改造一下,用外接的5V电源给SSD供电,OTG只做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SD功耗大,手机的USB OTG供电不足,可以改造一下,用外接的5V电源给SSD供电,OTG只做数据传输。 ...

感觉手机供电电流是足够的,毕竟一开始都正常用了很长时间。然后手机OTG输出电流有500ma,我的笔记本USB口输出电流也只有500ma,接手机和电脑在供电上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
感觉这做工很一般。

网友D:
手机尾插板问题,我的小米9同样情况,因为快充也经常出现不识别情况,去换了手机尾插板,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尾插板问题,我的小米9同样情况,因为快充也经常出现不识别情况,去换了手机尾插板,全正常了 ...

但是我这个手机的快充一直能正常开启,接TYPE C口的U盘也没问题。怀疑是硬盘的问题,但不知道为啥会这么奇怪,接电脑都能正常使用,就接手机识别不了。

网友:
感觉是手机供电电流不够,发烫说明耗电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