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行李箱上的3位滚轮密码锁

楼主(2022-04-29):
拆个行李箱上的3位滚轮密码锁

网友:
3位的密码锁表示试1000次我可以打开

网友:
凭手感可以慢慢试出来,不用穷举

网友:
有些做工一般的,手电筒照着从缝隙里可以看到缺口

网友:
按航空标准,这种密码锁有统一的开法,不需要密码。

网友:
好像能通过手感找到位置,有些好的位数多,手感相同,防拆结构。

网友:
能用过手感打开
好奇的是更改密码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不明白原理,看图就是三个到凹就弹下来。哪凹的盘是如何同数字盘连动。

网友:
一般从缝隙看到缺口,数字加5就是密码

网友:
这种锁不安全,靠手感就能打开,之前ofo用的就是这种锁,结果被大批人打开,全部沦陷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种拆解

网友:
哈哈,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
这种密码锁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看来是通过凹处实现开锁

就是不知道怎么自定密码呢,难道凹可以调整位置?

网友:
这种密码锁最容易打开

网友:
这个结构的话,直接暴力开都容易

网友:
就是个摆设。
就算共享单车上的5位锁也是被小学生几分钟打开。

网友:
这种锁安全性不高,但是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