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个飞科FS373贴片开关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4-29):
请教,这个飞科FS373剃须刀贴片开关是什么型号?开关坏了,想自己换一个,搜索了一下这个开关还分常开、常闭两种类型,请问这个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的?

网友A:
当然是常开,这种是轻触开关,通断是由ic控制的

网友:
网上找形状大小一样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常开,这种是轻触开关,通断是由ic控制的

好的,谢谢

网友:
量一下尺寸,搜 宽x长 尺寸的轻触开关
常开还是常闭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随便找一段铜线,然后短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一般是常开的,只有按下才接通

网友:
型号找到了,不知道是那种?一个镊子短一下就知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