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欧姆档量电蚊拍电压

楼主(2022-04-29):
今天几乎看了一天书,刚刚发现居然有只蚊子嗡嗡飞过。赶紧找出电蚊拍。没逮着蚊子,然后脑子进水了一样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蚊拍的电压,听到报警音才发现居然用的还是电阻档。万幸,没坏,以前改进过136B+的保护电路,电压档我是有把握抗住电蚊拍这一下子的,但大意了,居然拨在欧姆档。赶紧再找出分压器,量了下1400多伏。当时改保护电路时把136b+的保护电压改成了ac420v/dc600v看来是明智的,我能接触到的电压也就是家里的220v,按380v+10%对于我绰绰有余了。如果需要测量更高电压就配合100:1分压器。看来修改保护电路钳位电压是有一定作用的。电蚊拍电流很小,不知道如果是cat4的1500伏加上会怎样

网友A:
电压高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电流

如果你觉得你的表也能抗住的话不妨一试

网友A:
我的是全防烧的9205,啥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全防烧的9205,啥也不怕

试过才知道

网友B:
当时脑袋一热,就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脑袋一热,就上了吧

是,去年用完扔墙角了,还好电池几乎耗尽所以电压不太高,电池只剩1v多点,换上新电池得2千多伏

网友A:
我这13块的表,啥也不怕

网友:
试下就知道结果  实验出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13块的表,啥也不怕

那就试试吧

网友:
这就体现出炮灰表的重要性了

网友C:
烧表不需要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表不需要大电流

有对电压敏感的元件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来电老鼠吧。

网友:
电流小不意味着不烧,虽然通常情况下,我们说烧主要是电流大!但是,上千伏几千伏的电可不是一般情况,功率不仅仅跟电流有关,还有电压呢!

网友D:
给你们看一个倍压电路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脑袋一热,就上了吧

都有脑袋发热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你们看一个倍压电路活生生的例子!

第一张图片中的IC 二极管 电阻 都是高压烧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片中的IC 二极管 电阻 都是高压烧毁的?

这一堆都是,表笔尖一个拉弧,就全挂了!这种老表不行,直插元件太多了,东倒西歪,引脚之间安全间隙不够,只接就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