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全协议充电器,准备装在铝壳盒子里

楼主(2022-04-29):
马宝现成的,2.5-2.5-8cm,需要在两端开三个孔,一个typec,一个usb,一个8mm圆孔,板厚1.5mm。怎么开的整齐好看?想开成塑料盒子那个样子。

网友A:
几块钱?能充电吗?输入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能充电吗?输入12v?

应该30v以下

网友B:
壳子好好看,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壳子好好看,有链接吗?

壳子是一个可以安装一节18650电池的充电宝,某宝上有卖的;

网友C:
全协议的??? 能上20V???? 能P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能充电吗?输入12v?

20多块,需要再配一个电源,输入电压6-3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好好看,有链接吗?

马宝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协议的??? 能上20V???? 能PD????

全协议。最高32v

网友C:
你上24V试试,基本三分钟内能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24V试试,基本三分钟内能听到声音

已经冒死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冒死试过了?

五个,四个炸电容,一个炸芯片现在是换了电容,然后上12V,这破玩意最高也只有9V的输出,连12V都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个,四个炸电容,一个炸芯片现在是换了电容,然后上12V,这破玩意最高也只有9V的输出,连12V都骗 ...

为民连试五个,佩服佩服

网友:
以前看到坛里推荐过全协议的,好像四十级元,不带外壳,那做工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民连试五个,佩服佩服

各种电压都试一下呗

楼主:
楼有点歪了,主要问的是开孔的事

网友:
这个款用了2年比较稳定,一般快充速度够用了,大概18W,支持vooc dash和其他常用协议,挺不错的

网友:
雕刻机开好看

网友D:
同款上过28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上过28V没问题。

有没有担心过高低压联通直接手机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