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来波反向升级,问遥控扇改成通电自启摇头咋操作呢?

楼主(2022-04-30):
各位好,我有两个壁挂风扇。风扇面板上有三个按钮,一个关。一个开/调挡位,一个摇头。

除了零火线之外还       有五条线,三条连接电路板上高中低三挡位。一条接摇头,一个连到公共

商铺使用,每次开关都得按三下调最大档然后再按摇头就很烦,不想要遥控了。直接上电就自动摇头和最高挡位应该如何改呢?
我看短视频上有类似的改装说是直接摇头的那条线和最高速接到火线上就行。我看他的那个有黑色启动电容,可我这个没看到。是放别的位置了么

网友:
把那个摇字的可控硅一坨锡连起来就行

网友:
两款风扇线路板有差别,稍微修改下接线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
摇头电机看看是多少v   220v的直接跟档位并联就行了吧

网友:
2楼说是对的

网友A:
把高档线跟低档线对调,再把摇头线跟高档线并接,原摇头接线端子悬空,按遥控开就是最高档和摇头,

网友B:
二楼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
楼主说不想用遥控了,那就拆了线路板,直通最高档和摇头档就行了,插头插上就开

网友:
拆伴直连。

网友:
摇字的可控硅连起来就可以开机就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椰丝椰丝,奏是介个意思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高档线跟低档线对调,再把摇头线跟高档线并接,原摇头接线端子悬空,按遥控开就是最高档和摇头, ...

您好坛友,我是不打算用遥控器。直接按墙壁上的86型开关控制就行

网友:
只接把快/摇2线焊下接到保险后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坛友,我是不打算用遥控器。直接按墙壁上的86型开关控制就行

那最简单了……把快档和摇头直接接到供电就行了

网友:
进来学习,多弄几下也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