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R7-250显卡玩吃鸡的时候手欠把帧率开到极限,没玩多久黑屏风扇一直狂转

楼主(2022-04-30):
只有手动重启,然后就显卡风扇转,黑屏无信号,想自己尝试修一下,有没有大神支支招

网友:
扔掉它,买新的,再把帧率开到极限,坏了就去保修。

网友:
很可能就是热死的,散热要跟 得上

网友:
这是把芯片烧坏了吗,过热也没有降频的?说明自动保护功能不完善

网友:
芯片坏了的概率很大,这个型号不值得换芯片

网友:
核心烧坏或者烧虚焊

网友:
R7-250也敢去吃鸡!你真厉害挖,网吧吃鸡的显卡最低也得960稍好点1050TI极致1063、1065/1066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