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容量硬盘内置不正常。外置(usb转sata)正常?

楼主(2022-04-30):
我有两个硬盘,一个5T   。一个6T
硬盘内置不正常。外置(usb转sata)正常?
这个是什么鬼?有知道的吗?mbr在搞鬼?

网友:
盒子更先进?

网友A:
内置的时候,换条线,换个硬盘插座(主板上),再试试???又或者做 大分区了???

网友:
能用就可以,外置与内置都是一样,天天时时都要来测速者除外。

网友:
说明还是没问题的,只是驱动方式不同

网友B:
就是分区格式的问题,如果没有重要资料,上机重新格式化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C:
MBR分区表模式的硬盘最大支持2T的硬盘空间; GPT分区表模式的硬盘可以突破2T的硬盘空间限制;建议把硬盘从MBR分区表模式,转换成GPT分区表模式

网友:
主板比较旧, 不支持大于2T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R分区表模式的硬盘最大支持2T的硬盘空间; GPT分区表模式的硬盘可以突破2T的硬盘空间限制;建议把硬盘从MBR ...

可是我把它当成小姐姐的豪宅,用来移动的。速度却炒鸡慢,2-30M的在传输。现在大规模的整理小姐姐的房间,经常要3、4个小时。就想内接在硬盘上,不料,却不识别,提示格式化。格化还了得?小姐姐瞬间灰飞烟灭。我去,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时候,换条线,换个硬盘插座(主板上),再试试???又或者做 大分区了??? ...

换了主板sata口也没有用。也是这样。

楼主:
有可能。囧rz   但是盒子速度慢

网友:
重分区,2T 2T 1T

网友D:
MBR分区只能管理到2T,超过2T都要GPT分区

网友:
啊,楼上都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R分区只能管理到2T,超过2T都要GPT分区

我把6T 的硬盘外置,GPT格式化,可以显示。内置后,也显示不了?提示要格式化,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分区格式的问题,如果没有重要资料,上机重新格式化一次,就正常了。 ...

这个居然要15小时。

网友:
约11万个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6T 的硬盘外置,GPT格式化,可以显示。内置后,也显示不了?提示要格式化,不知道啥情况。 ...

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6T的硬盘,好多主板最大是只支持到4T的,外置可以是因为硬盘盒主控支持更大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6T的硬盘,好多主板最大是只支持到4T的,外置可以是因为硬盘盒主控支持更大的硬盘 ...

这个肯定有平台要求,太老的平台,你想GPT分区好像都不支持。一般是以2T为分界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居然要15小时。

如果是内置,估计是平台太老了。如果是外置,这个速度也算正常。可能是格式转换的时候,会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