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LED电源怎样改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2-04-30):
偶得一个LED电源,块头大安数也大,看日期是10年前的产品,怎样能改12Ⅴ电瓶充电器?拍了几张图片。

楼主:
把它调到13.8V,电压增高风扇转速加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它调到13.8V,电压增高风扇转速加快。

最大电流要不要限制一下?

网友:
调高电电压直接充,我就是这用,一年多了,没事

网友B:
不推荐。因为这只是一个电源,没有充电器次级以后的自动识别与控制功能。只将电压改至与电瓶相配,似乎能凑乎,但长期使用,会缩短电瓶寿命。充电器与电瓶相比,还是电瓶值钱。当然,如果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能在后级加上相关电路,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有旧的12V充电器,前级坏了,但近后级正常,可以将此电源电压调整后,输出接到那个旧充电器中对电瓶进行充电,但反馈控制回路得接通。旧充电器不值钱,你可以去修车的那里低价买一个。那怕是坏的,回来只修后级比较简单。事实上,充电器损坏大多是前级电源部分损坏及反馈环节的元件。后面的检测与控制部分损坏的较少。

网友:
最简单的,直接用

网友:
只需要轻轻一拧

楼主:
用这个电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要不要限制一下?

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瓶测试。

204+今年火了

网友:
当电瓶极度亏电时,它的初始充电电流会很大,会达到33A,会很快冲到13.8v,然后就电流慢慢下降,直到接近0。这样估计会不利于电池的寿命。

网友:
至少得加一个恒流电路

网友: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应为电瓶的1.1~1.2倍。

网友:
长时间接电瓶的话13.8没问题,,如果应急充的话电压上调到14.8V

网友:
把它调到14.5V。可以直接充汽车电瓶。汽车发电机14.5V几十安电流

网友:
13.8v就行了, 一般蓄电池充电路都是三段式 主充电压14.4v 浮充电压13.5~13.8v
直接13.8v相当于直接去掉了14.4v  充电速度慢一点而已,充电还是可以充满。而且不用担心过充。

唯一缺点就是不建议给电压过低电瓶充电。至于30a电流压根不需要担心,电瓶特性决定不是你有30a电流就能充30a,而且还有线压降

网友:
简单的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限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因为这只是一个电源,没有充电器次级以后的自动识别与控制功能。只将电压改至与电瓶相配,似乎能凑 ...

只要控制电流不要过大就可以,铅酸电瓶充电终止电压14.6v左右,充电电流一般以10小时充满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因为这只是一个电源,没有充电器次级以后的自动识别与控制功能。只将电压改至与电瓶相配,似乎能凑 ...

铅酸电瓶充电没你想的那么高级,也不存在电压跟电瓶匹配,唯一注意不要超压就行了,充电电压14.4v 浮充电压13.5~13.8v

可参考汽车发电机,一般都是80A~120A发电机 匹配45~70ah之间电瓶,就是恒压充电 高级点电瓶桩有一个电流传感器 判断电满了就会降低发电电压13.xv

而且电瓶充电反复不是一个定式,三段式充电只是其中一种充电方法,(一般充电器都是三段式)
还有美标的恒压充电
恒流限压充电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N4G-VkC7N0VcHRHnvJbtg?pwd=82i8 提取码:82i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就算充电电压都没一个固定值,只是长时间摸索出来想对合适方法,例如13.8v充电就是ups电源长期浮充电压,经过市场长期实践出来电压

网友:
建议改限制电流,否则伤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