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洁盟jp-060s超声波清洗器拆修

楼主(2022-04-30):
有一台洁盟jp-060s超声波清洗器半功率清洗时没反应,全功率清洗是只有一半功率,拆开看看,经检查,开关管13009-2击穿,二极管击穿,2.2欧电阻烧断,换上就好了
外观铭牌,15L,加热300w,超声波功率360/180w

6个振头

电路板

电路板发黄,发热严重,开关管13009-2

控制板

换的损坏的开关管、二极管及电阻就好了

谢谢观看!

网友:
六个振子,这货不便宜

网友:
洗小龙虾

网友:
这货不便宜六个振子

网友:
完美修复,做工还不错,标签和面板一个汉字都没有

网友:
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还弄成全英文的

网友:
换电阻换个更大功率的水泥电阻。

网友:
振子居然是并联的

网友:
六大振子,这货可以做洗衣机了。。。。。。

网友:
这是清洗什么的

网友:
我有一个一振子的,洗东西不好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效果如何看着挺好

网友:
振子直接加电源就工作吗?

网友:
振子这么多,效果一定不错啊!

网友:
和我的一样,不过我的面板是中文的……

网友:
功率不小,变压器下面的电路板好像都烤变色了

网友:
6个振子,可以做大型洗衣机了

网友:
6个振子  楼主逆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