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13开卡老是报错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大侠请来指点

楼主(2022-04-30):
大侠们,帮我看看设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转接卡是什么桥接芯片。

网友:
容量不能选240,要选256

网友:
总容量选自动  自定义容量打钩-2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转接卡是什么桥接芯片。

ASM235转接卡

网友(2022-09-27):
王储的,主控、内存颗粒一样。不能分区格式化,能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