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池盒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2-04-30):
装4节18650电池,提供7.4vDC和5vUSB输出,看接线应该是先两节串接,再并接。没想到使用时放电到只剩一个绿灯后测电压,两个3.5v,一个2.0v,一个2.2v。完全不合常理呀?四节电池都是ibm新笔记本原装拆机紫袍电池,一致性应该没问题的。今天又把四节电池充满电,并做好记号,把手机从60%充满,然后再取下来测试,电压基本一致,3.96v,有一个3.95v。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本来就不均衡啊?

网友:
没有均衡放电

网友:
按图装电池 电池盒上都有图了  两串双并  4.2*2=8.4V  按图装4节电量加倍  装对两个就是8.4V比4个少一倍电量 比如一节 2500mah4.2v   双串 2500mah8.4v
两串双并 5000mah 8.4v

网友:
两个2V的可以扔了

网友:
这得看看电路板才能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怎么接线不用考虑了,盒子上都标示清楚了。至于放电后电压问题,最好打开后看一下电路板。通常这类廉价的东西不会在平衡方面花功夫,加上电池也很随意,并未好好配对,自然也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没均衡放电的很容易就变这样

网友:
没有均衡板就这样

网友A:
可能是双并两串,两个3.5v并联,一个2.0v和一个2.2v并联,其中2.0V的那节电池存不住电了,可以尝试充满电再测试一下各节电压看看,然后调整一下电池安放位置再使用一段时间看看各节电压。

网友:
会不会过放,不平衡导致

网友B:
是不是串联后再并联的啊,如果是这种接法四个电池能出来四个电压;如果是先并联再串联的话,应该是四个电池两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双并两串,两个3.5v并联,一个2.0v和一个2.2v并联,其中2.0V的那节电池存不住电了,可以尝试充满电再 ...

两个3.5的应该是串一起的,两个2v多的串一起

网友:
最好跑一下电路,不会是5v的自用两节并联然后升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串联后再并联的啊,如果是这种接法四个电池能出来四个电压;如果是先并联再串联的话,应该是四个电池 ...

两个两个串,串完再并

网友:
那还是单个充电吧,或者四个并联充电后再放到电池盒里面使用

网友:
会不会是USB只用了2节电池,然后升压啊。

网友:
最可疑的原因是那四个弹簧与电池接触不良,接触好的放电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3.5的应该是串一起的,两个2v多的串一起

电池并联电压相同,串联一致性差的会出现压差,电压低的是短板,最终会被拖死。

网友:
这个电池的竟然要三十几块,真是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