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看我这样给车机做尾线

楼主(2022-04-30):
现在的车就很便宜,而且功能还很多,有的机器音质还相当不错。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淘来的很多机器没有尾线,也没有接线定义图,接线定义可以在网上查找,尾线就得自己想办法,我的方法是粗的间隙大的接线柱就直接用电烙铁焊接,细的间隙小的就自己做接插件,方法是:选泽适当的电线剥掉绝缘皮,把线拧紧上锡,再找一条和接线柱差不多粗的电线抽出去里面的铜线,剪成一厘米长短,再把已经上好锡的线头插入这个小塑料管里然后用镊子夹着用力套在选定的细接线柱上,最后再把线固定住就可以了。

楼主:
什么原因,照片为什么传不上去呢,还有三张照片。

网友A:
现在的车机,啥也不干时,待机电流有多少?

网友:
实用,但不方便。

网友:
应急用用可以,看着有短路的风险

楼主:
没问题,用此方法我已经连接好几台车机了,

楼主:
没问题,只要把那个绝缘套管处理好,一点问题也没有,用此方法我已经处理过好几台车机了。

网友:
先插到一个临时的接头上,外面套个热缩管收一下再投入使用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车机,啥也不干时,待机电流有多少?

1A以上,耗电大户

网友:
存在短路的可能

楼主:
这也是因陋就简,目的是为了玩,不过还好,用同样的方法装了几个车机音响还都在使用中。

网友:
学习下,很好的参考

网友:
不错的应急方法,离完美只差三截热缩管的距离。

网友:
你的方法就地取材很是方便。我手头有很大旧PC电源,我有时候可以将电源引脚用钳子捏成合适的形状进行,也能将就用

网友:
用旧atx电源输出那些插头,稍微钳子一捏就挺好用。再加点热缩管就完美

网友:
我是把粗电线抽掉三分之一大概剩下的硬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
每个腿上在套上热缩管就更完美了

网友:
找跟硬盘电源线,把端子顶出来,更实用。我就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