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铝合金盒子太长了,用什么工具可以切割整齐?

楼主(2022-04-30):
铝合金盒子太长了,用什么工具可以切割整齐?
手里有马刀锯,角磨机

网友:
马刀锯和角磨机都不能切割整齐,除非用CNC,如果颜值要求高的话最好另外买一个外壳

网友:
台锯,圆锯,铝锯片

网友:
锯铝机   用专用的吕锯片
锯出来非常漂亮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要求很高的要用精密台锯才行,发来我帮你免费搞。

网友:
介铝机,去做门窗的地方让根烟,说说好话,又不复杂费工的,指不定能白嫖个加工呢

网友A:
厂家是用圆锯,个人可以小钢锯手工锯,多留点余量,然后磨平。

网友:
一把手工钢锯+扁锉刀就行了。。当然去五金加工那里递烟也可以。

网友:
锯铝机250大洋,锯片60。300大洋可以满足要求。
只不过噪音太大了,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是用圆锯,个人可以小钢锯手工锯,多留点余量,然后磨平。

对啊,钳工活,会点的话,不是很难.

网友:
这个用砂轮切割机,或者锯铝机,还有带锯都行

网友:
上好点的锯片,马刀锯,应该没问题。划好线,慢点锯。

网友:
我有线切割,嘿嘿。

网友:
推拉斜切锯,锯这种正好

楼主:
谢谢回答,
看来买个新的是最经济的方法了
先试试,切坏了买新的

网友:
用细齿的手锯就可以了,锯的时候多留一点点打磨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