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今早刚淘的海康威视DS-7804NB-K1-C网络硬盘录像机拆解

楼主(2022-04-30):
好久没在早市赌硬盘了,偶然看到一个摊位有这个机器,乍一看以为是数字机顶盒,看面板是海康的标志,再仔细看里面有个硬盘,整机外观无严重的磕碰和变形,没有进水痕迹,询价35讲价到30拿下,抱着赌大运的心里,想着里面硬盘有320G并且是好的就算赚到了,没想到是一块西数2T紫盘并且是好的!赚大了,少废话上图:

外观。

开盖!2T紫盘。

主板特写。

第一次接触紫盘,运行声音极低,磁头读写声音完全听不到,连上电脑还以为坏了,硬盘被初始化了应该,上机不显示盘符,进磁盘管理新建简单卷然后就正常使用了,就是速度一般。经过坛友yyc__ 鉴别确实是一块翻新盘或者贴牌货,软件检测的序列号和硬盘上S/N码不一致,看来作为垃圾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感谢这位坛友给大家普及这类知识。
谢谢观赏!

网友:
嗯嗯,第一次看到紫盘,好像就是以前的绿盘吧,做仓库盘还可以,性能一般

网友:
恭喜楼主。这种紫盘是专门用于监控录相机上的,能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当然速度会比较低一点,但质量要比绿盘好。海康是国内监控方面的一流大公司,产品不错的。

网友:
这速度不可能吧,比我IDE160G的速度还慢。
网络录像机比模拟录像机先进,一般来说硬盘都不会太小,就是使用时间得赌。

网友:
这盘速度确实不快,但40多的应该还是测试问题。另外这个盘看上去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A:
这个硬盘应该不是被初始化了,监控主机的硬盘分区格式在电脑上认不出来,但是可以用专业软件读取里面的录像

网友:
这个硬盘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盘应该不是被初始化了,监控主机的硬盘分区格式在电脑上认不出来,但是可以用专业软件读取里面的录像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漏捡得好啊!
这个机器都不止30了!

网友:
机器30给我吧

网友B:
硬盘是翻新的SADDLE_G6家族的2T绿盘,标签上的WCC4J序列号对应1T紫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是翻新的SADDLE_G6家族的2T绿盘,标签上的WCC4J序列号对应1T紫盘

行家啊,还没注意过这种问题,网上查竟然真有很多翻新的硬盘,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是翻新的SADDLE_G6家族的2T绿盘,标签上的WCC4J序列号对应1T紫盘

咦惹,我就说看盘体和标签风格对不上

网友:
紫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貌似绿盘最安静了,紫盘性能比绿盘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绿盘最安静了,紫盘性能比绿盘要好一些

这个就是绿盘贴牌的紫盘

网友:
录像机不错,再收回来几个网络摄像头就能用了,估计录像机也是有绑定的,下载一个萤石云,扫描背后的绑定二维码看看?

网友:
赚了阿,恭喜

网友:
单网络硬盘录像机能用都值,何况还有块硬盘,恭喜捡漏成功,找个网络摄像头就能用上了

网友:
本以为楼主赚大发了,没想到硬盘是翻新盘或者贴牌货,防不胜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