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那些杂牌和大品牌低端电动扳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30):
在不考虑外壳用料和做工的情况下,该有的零件也都有,结构也差不多,都是无刷铜线电机。(不考虑电池,只谈裸机)这是雷力迅

这是大艺

这是东成

网友A:
奥迪和奥拓的区别,该有的,都有。

网友:
大牌的做工好质量过硬,寿命长,杂牌的算是星期钻吧

网友B:
几十块的成本控制及其严格,
虽然主控封胶看不出来  定子转子看起来也差不多
但是最能提现价值的就是扭力,便宜的冲击扳手扭力明显没有名牌大,
这可能直接与电池有关,但是就是同样的电池扭力最大值也是不同的

一眼能看出来 也直接影响寿命的就是轴承和外壳材质,
看不出来的金属外壳和齿轮轴等 材质与主控用料 都和机器的寿命相关。

简单来说 就是便宜的可以用 但是最大扭力没有品牌大,寿命没有品牌的长
如果便宜扳手的电池给力的话 拧个轮胎螺丝还是可以的,个人家用偶尔使用 寿命也够用。
要是工业或者每天都用,或者要求扭力高的,那还是品牌的好 至少人家质量稳定 寿命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的成本控制及其严格,
虽然主控封胶看不出来  定子转子看起来也差不多
但是最能提现价值的就是扭力 ...

杂牌应该是各个地方能省的就都省了,再加上品控要求低,良品率和费用就比大品牌在价格方面有优势对吧

网友:
转速会低一些 冲击力就会下降 而且用料会差一些 耐用度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应该是各个地方能省的就都省了,再加上品控要求低,良品率和费用就比大品牌在价格方面有优势对吧 ...

有钱抚摸党 买国际大牌
工业或者每天干活 使用频繁的 买国内大牌 一般东城 大艺 大有之类的 都有质保
家用偶尔用 使用极少,买来备用  解决有无问题 可买最便宜的  要求不搞 不在乎寿命 拿来应急
一样用。
再降低点啊要求可以买二手好的大牌,但是多是有磨损 或缺陷 ,需要有技术或者懂行的维修一下。

网友:
杂牌各种配件都没品牌的好,小到轴承,转子磁铁的磁力,线圈的多少,开关的精度和耐用,齿轮,冲击头,大到控制器,外壳,品牌的外壳都有包胶,,杂牌的都是硬壳

网友:
图片看上去像相同的模具做的外壳.

网友:
我感觉国外大牌 外壳塑料更坚韧。齿轮轴承更硬 ,耐磨损。纯铜电机,a品电芯放电强,寿命久。主控开关能通过更大电流,功率大,转速更高。小日本之前有过评测 牧田款扳手和牧田原装做过比较,都用牧田原装电池的情况下,仅扭力和转速小点,相对于价格来讲,山寨真香。

网友:
大家都不傻,没钱赚这事就没人做

网友:
自己都说了杂牌和大牌了,那肯定是价格上的区别啦

网友:
材料的硬度精度用眼看不出来。还有电池差别也很大。前两天买个热风枪,本打算买裸机,回来做个转接座接,接我的里奇电池使用。买的时候一看加4ah的电池和充电器不过就贵40块钱,就买了一套。买回来一用开个10几秒就停了,最后又做了转接座用我的电池才能使用正常。这电池如果自己换好电芯的话得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迪和奥拓的区别,该有的,都有。

我也想这么说的。。。。。

网友:
你发这几个都没有霍尔 ,  做工和品牌的比一下能明显看出来差别

网友C:
在不考虑外壳用料和做工的情况下

差距就在这,你不考虑这俩.本身就是伪命题.
奥迪和夏利2000看起来汽车结构也差不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不考虑外壳用料和做工的情况下

差距就在这,你不考虑这俩.本身就是伪命题.

他的意思应该是外壳的做工

网友:
我只知道价格差距大,你要说质量杂牌比一线品牌差距有多大这不好说,万一有杂牌比一线大牌都还过硬的呢,我相信有这事

网友:
坏了舍不得丢,想找配件,兴许淘宝都没有的。。。

网友:
大神们帮忙推荐靠谱点山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