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已解决,成功开卡]帮忙看一下SM2246XT/EN_1.8_4BGA152主控板如何跳线

楼主(2022-04-30):
查询了颗粒的ID都是一样的,自己尝试过把U盘的颗粒挪到固态上,但无法完整识别增加的颗粒ID,应该是有跳线,但本人查询了一些跳线说明,原谅本人愚钝,没看懂如何跳,希望开卡的大佬给予指点

楼主:
尝试重新植锡,贴片,现在能正常识别4个颗粒了,开卡会卡到verify ISP,然后报错Reset Fail(51)
请问是开卡设置上哪里问题还是硬件导致的问题呢,这个主控开128G原来两个颗粒完全正常,多出来两个颗粒在原来2246EN开卡也正常,在903主控上也能正常开卡,就是4个颗粒放在一起,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参照ce跳线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照ce跳线表。

缓存是128M的就注定了你只能上两颗总计128G的容量,上4颗后,容量256G就得换256M的缓存了,缓存对应颗粒是1G---1M,缓存可以多但不能少,少了就卡verify 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是128M的就注定了你只能上两颗总计128G的容量,上4颗后,容量256G就得换256M的缓存了,缓存对应颗粒 ...

感谢回复,贴4贴256G后同时把缓存换成256m了,开卡的时候打开同步就过了,目前在跑RD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缓存是128M的就注定了你只能上两颗总计128G的容量,上4颗后,容量256G就得换256M的缓存了,缓存对应颗粒 ...

slc 256g上46en配128缓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c 256g上46en配128缓存行吗

你都花钱上256的slc了,多花十几块买个大点的缓存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c 256g上46en配128缓存行吗

不行,1G1M的对应关系不能违反,缓存可以大但不能小。或者你可以用46xt工具开46en的板子,这样就不会检测缓存,就无所谓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