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12焊台哪家强?

楼主(2022-04-30):
最近想入t12焊台,看了好多,纠结于雪驹和鲍鱼,不知道选哪个,另外stm和stc的主控差别很大么?懂行的老铁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主控差别不大,程序差别才大,最重要的是电源!!!

网友A:
stm32的MCU价格高多了!

网友:
都要一样用,616更好,主要是头子不容易粘锡而且热熔小

网友:
T20强。。别问为啥,问就是功率大。

网友B:
论坛金向维大佬的考虑一下吗?淘宝叫戴维,jbc210 245 t12三合一,另外大佬前两天玩了T20,或许他可以给你T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金向维大佬的考虑一下吗?淘宝叫戴维,jbc210 245 t12三合一,另外大佬前两天玩了T20,或许他可以给你T ...

t20焊小东西是不是很突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MCU价格高多了!

我看有很多鲍鱼stm卖的没有stc贵,雪驹还是stc的,差别大么

网友:
烙铁看头,控制部分能做的不多,有个休眠就行了。

网友C:
论坛上做活动的那家我用着感觉挺好的啊

网友:
小孩子才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做活动的那家我用着感觉挺好的啊

这个....,我之前联系过,算了吧,一言难尽

网友:
自己焊一个控制板带LED指示的那种就可以了,没必要搞什么高大上的显示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有很多鲍鱼stm卖的没有stc贵,雪驹还是stc的,差别大么

品牌税,其实东西一般。买金向维的不错,便宜量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税,其实东西一般。买金向维的不错,便宜量足

没看到他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金向维大佬的考虑一下吗?淘宝叫戴维,jbc210 245 t12三合一,另外大佬前两天玩了T20,或许他可以给你T ...

在哪看的,我咋看他今年就没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看的,我咋看他今年就没上线

首页创意DIY目前最热门的玩风扇的那个帖子就是金向维

网友:
某驹的电池平衡板,咸鱼一搜都有,为什么你懂的

网友:
主控都差不多 原装头子才重要

网友:
进口的没用过,只用过刚产的头T12,我都觉得很好用了,比普通烙铁好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