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刚淘的BizLink DP/DVI转换器

楼主(2022-04-30):
今天早市刚淘的,全新的,摊上摆一个拆封的看着接口质量不错就买了,拆开看质量不错,少废话上图:

全新的,挺压手的,外壳是金属材质。

接口特写,金灿灿的。

开盖。

外壳很厚实,像是铸铝材质,磁铁不吸。

接线部分特写,线材屏蔽铜箔和金属外壳接触。

芯片特写。

翻面,还有两个芯片。

芯片特写。

做工看着很养眼,等试试好不好用。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输出的是双通道DVI 可以支持高于1080分辨率的屏幕 一般的只支持1080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分辨率不知道能到多少

网友:
做工很好,期待上机效果

网友:
看看联机效果

网友A:
看着感觉是哪个品牌机的配件?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分辨率支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感觉是哪个品牌机的配件?

貌似是戴尔的。

网友:
做个不错,能用到就很好。

网友:
不知转换后图像质量和分辨率有没有损失

网友:
一般2laneDP转tmds就可以支持4k30了,市场上大部分便宜的DP-HDMI(包括全功能C-HDMI)都是这样的
但是以前那些DVI的显示器基本没有超过1080的
DVI终究是淘汰了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上的接口为什么爱用dp,明明HDMI应用更广泛。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hdmi每根线都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上的接口为什么爱用dp,明明HDMI应用更广泛。

DP免费,HDMI要支付专利费。

网友C:
上次买的HDMI转DVI翻车了,好多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买的HDMI转DVI翻车了,好多绿点。

这种转换器好点的都不便宜,发热不小容易坏。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D:
这不得是大几K的显示器才配这个。。。
压铸铝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得是大几K的显示器才配这个。。。
压铸铝都用上了。。。

做工确实下血本,小黄鱼卖的不便宜啊。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还是铝壳,像双路DVI信号,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