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宽带给的路由器LC-HX1800拆了看看

楼主(2022-04-30):
不知道能不能刷机?

两个螺丝在铭牌下

散热片

反面

拆下散热片

网友:
内存都嵌入在主芯片,flash看起来还不错好像是128MB,可惜不能刷机

网友:
不错,还是双频wifi的

网友:
想不明白怎么还用那么土的封装形式,难道是为了面积大点好散热吗?

网友:
刷机估计很有难度,MT的芯片倒是可能找到固件,那个EN7561估计找不到驱动。新近两年的路由器没有USB不应该啊。

网友:
很少见这么大的散热器,而且是运营商提供的

网友:
散热器大,说明发热也大

网友:
EN7561D,MIPS架构,双核900MHz,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