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定位蓝牙遥控器故障是软件还是硬件

楼主(2022-04-30):
蓝牙遥控器能让投影机开机,但开机后蓝牙遥控器led指示与投影失联,无法控制投影,偶尔开机可以控制投影但有时使用中失去连接,失联有时甚至会导致遥控器按键无指示灯需复位蓝牙遥控器后按键遥控器按键指示灯才亮

网友A:
遥控器无指示灯那就是遥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无指示灯那就是遥控器坏了

倒是用针戳reset孔后又能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