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80年代的NEC DC4C1A2-3A对讲机写频思路

楼主(2022-04-30):
偶锝一台日本原产的小车台,想着回来可以编程器写频,结果失败!不知道这个S2914是不是存储(有说光耦的,有说电源管理的),读不出来,但是看pdf说是可以和93C46通用 ,不过换了一个上去直接不开机,换回原来就没问题。!那位老师给个办法

网友A:
S2914既然和93C46通用,那就先上编程器将资料备份下来分析。车载台写频也是要通过专用数据线连接程序写频的,数据线都好办,(一般是从手咪接口中找三根线)主要是写频软件不好找。

网友:
看看“晶振是多少”,  5----10兆内晶振可以替换改动!计算一下晶振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检查一下封装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914既然和93C46通用,那就先上编程器将资料备份下来分析。车载台写频也是要通过专用数据线连接程序写频的 ...

编程器手里有三个,都读不出来

网友B:
e2prom 是双电压的 编程器和软件要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2prom 是双电压的 编程器和软件要支持才行

我的编程器93C46可以读写,但这个S2914直接检测不到。某宝野找不到支持它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