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了,有没有什么小巧点的路由器放弱电箱里的

楼主(2022-04-30):
2022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小巧点的性能不错的路由器放网箱里的。网箱不够大,想用小米ax3600组AP mesh。现在宽带的光猫性能不行。

网友:
小娱路由器

网友:
NanoPi r2s r4s

网友:
小娱性价比太低了,现在都炒到100多

楼主:
感谢。这个小巧。

网友:
要出新的R5S了。还有个竞争对手68s,上月底发布了

网友:
海鲜市场  华为 hs8145x6 k662c

网友:
推荐IPQ6000系列CPU的东西。。例如和目AX18或者NZ-m2魔改版的。。

网友A:
我有个想法把路由器光猫等等的壳子拆了固定到弱电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把路由器光猫等等的壳子拆了固定到弱电箱

我准备把我的ax3600拆了壳子放弱点箱。

网友:
拆壳子你就会发现好多路由器主板其实不大。。。放弱电箱最好拆壳子,利于散热

网友:
K3拆了外壳就用主板,无线不用就拆了应该可以,小巧还性能不错,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会刷系统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我装修的时候在电视墙背后装了个800X800的弱电箱,开发商在玄关装的弱电箱只放光猫

网友:
360V6 的主板很小的,性能又足够,我还改了1G内存,需要?

网友:
关键是稳定性和寿命,一般都是24小进常开,就怕开着开着……烧了!

网友:
光猫性能还是可以的,8X45系列 新的X6,662c,ax3000,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华为HN8145X6路过,路由器都闲置吃灰了

网友:
小娱还是做个胖路由  下载机之类的吧

网友:
不嫌贵的话可以上R4S,小巧玲珑。

网友:
箱子里拉两根网线到中央位置放个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