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待机功率10w以内的nas硬件diy方案

楼主(2022-04-30):
如题 功能要求不高
双3.5硬盘 待机功率能压在10w
x86平台 (不要成品nas)dc供电
谢谢各位
目前有一套正在用的arm的单盘方案
老母鸡刷armbian 访问用samba和可道云 下载用aria2 挂着青龙电费足够回本了 够用就行 何必追高
单纯想升级成双盘 但不想加功耗 不想用成品nas 感觉刷个debian diy就足够我需求了

补充内容 (2022-5-28 16:42):
解决了  见我另一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884-1-1.html

网友:
不带硬盘倒是可以做到10瓦以内

网友:
10W以内太难了,20W以内倒有可能,不过只能用笔记本盘,否则一块台机硬盘就10W以上了,当然如果不算休眠的话也可以

网友:
j开头 n开头都能10w以下

网友A:
RL85这个破机器可以的,颜值高

网友:
N3450+2.5盘*1
还能上虚拟化和4k呢

网友:
n5105应该能做到10W以内

网友:
3.5硬盘的待机功耗不低

网友:
可以拆升腾或华为的云盒子,功耗很低,就是只能接一块硬盘

网友:
5Y10C MSATA硬盘,可惜只能插一个硬盘.

网友:
我用树莓派4代做的PT下载机,运行transmission,

四个USB口接四个3.5寸硬盘,运行功耗大约30多W, 费电的主要是这四个硬盘

楼主:
我现在用的老母鸡挂u盘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联想E2-6110,PVE虚拟机爱快、openwrt 、黑群晖、win10全开峰值功率16W左右,待机十瓦左右,不过我只挂了一个固态盘折腾的玩,插了一个8111F网卡。想便宜买个梅捷的N3160,不过不是DC供电,其他的J4125,n5105 功率估计都能达到你的要求,就是价钱高一点性能好多了,其他的矿机像玩客云这些功率也就十几瓦

网友:
10W有点困难,要不然玩玩海思机顶盒刷一个NAS

网友:
一个3.5运行起来6W,待机不清楚。不过我戴尔电脑sff做虚拟机群晖,单盘待机16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联想E2-6110,PVE虚拟机爱快、openwrt 、黑群晖、win10全开峰值功率16W左右,待机十瓦左右,不过 ...

玩客云功耗很低

网友:
我的灵动CPU D410+4GRAM+2T HDD 用了6年从来没有关过机,就是用来备份手机照片和放视频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85这个破机器可以的,颜值高

具体什么配置